开发板USB下载线插电脑上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4):
开发板用USB线供电以及下载程序,供电正常,但插电脑上没反应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求解!!!!  谢谢。。。

网友A:
装上USB驱动程序

网友B:
装驱动,设备管理器中刷新 扫描

网友C(2014-11-24):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弄得?

网友D(2015-04-29):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弄得?

你的usb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