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问一个灰常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1-07-24):
大家好,我是新手,问一个灰常弱智的问题,在附件电路 中,是怎么算出UA=UB=0或3V时,D1,D2的端电压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假定了二极管导通压降0.7V嘛。没有其它了。

楼主:
是的,谢谢,UA=UB=0时,是否就是将UA和UB点连接到零电位点(接地处)?

网友A:
3楼:
这里假定了输入信号是电压源,至于是直接接地,还是经饱和的三极管或MOS管或继电器接点接地,不必关心。

网友B:
是的,谢谢,UA=UB=0时,是否就是将UA和UB点连接到零电位点(接地处)?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与门吧,A,B端是输入端,怎么能计算它的大小呢,

网友C:
模电书上的题啊 不知道楼主具体哪里不明白啊?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的看,把两个二极管并联和电阻串联接到5V电压上,要求的是二极管JUNCTION点的电压!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