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初次级匝比如何确定?

楼主: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请问如何确定反激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比?
《开关电源设计》上用开关管耐压和输出电压确定匝比:

另一本书上利用输出电压又选了一个值为0.6V/匝,先算出次级匝数,又用开关管的一次侧感应电压Vor、输出电压确定了匝比

一个变压器设计软件上先由MOS管耐压和输入电压确定电压余量Vz,再用经验公式Vor=Vz/1.4确定Vor,再用和上面一样的公式算出了匝比:

老师的PPT上的方法:

更有一些看不懂的方法
请问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A(2011-07-24):
楼主贴出来的图片中说得没有错,仅余量30V实在是太少了些。
倒是你的问题,我实在看不懂。

网友B:
楼主的前面几个方法都还好理解,就是你老师PPT上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那请问匝数比用哪个公式确定呢?上面这些公式算出来结果相差都挺大的。。。
而且有些参数还不是很理解~~
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呵呵,第一个就可以的

楼主:
是不是现在开关电源设计的方法有很多种,但不是每种都是正确的, 只要掌握其中比较权威的一种就行了,其它的只做参考?

网友C:
何必搞那么多公式干,奉为圣旨一样?
1. 原边、副边耐压
2. 磁复位保证

楼主:
对于我们新手,尚未深刻理解原理,只能先按公式来了,呵呵

网友D:
看你根据的东西来确定罗,如果确定mosfet的电压,就算Vz,然后算匝比,如果你确定了Vz,那就算mosfet,他们之间都是有相互关系的,看看你看重的是哪一种,一般看重的是mosfet,因为高压mosfet比较贵,也有一些时候看重的是面积,或者是效率,最后折中了就用那种方法罗

楼主:
噢,谢谢了啊~现在比之前清楚多了,之前只会套公式,一个个变量算,没有理解各个3量的实际意义,遇到不知道具体值的量自然就算出下去了,呵呵
现在稍微理解了一点了,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E:
任意先将其中一个值变成常量就可以了。

网友F(2012-03-13):
最近正好在做啊

网友G:
我倒是能算出原、副线圈的匝数比,可是我 算不出其它变压器的参数,看了好多资料,也搞不明白,如何选一款变压器,或者说,变压器的参数有那些,请教电源类工程师

网友:
你可以搜索“让你记住我的好”楼主的帖子,他写的关于反激式变压器的计算比较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