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DAC

楼主(2011-07-24):
各位大侠,,这样的电路,行不行啊。。。?

网友A:
R3没有必要,可以短路掉。
原则上,V2这一点应该是电压源,这一点的PWM信号高电平固定不变,低电平为零,而且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足够(否则就不是电压源)。现在V2点输出高电平能力是8050饱和(假设PWM信号有能力使8050饱和),但V2点输出低电平能力全靠Re下拉,二者并不对称。
二者不对称将影响PWM作为A/D输出的精度。
当然,使用二阶RC滤波是否可行,RC数值是否可行,要看你的PWM频率以及待输出的模拟信号最高频率来决定。

楼主:
太谢谢你的回复啊!
搭了个电路试了下:
当V2后面的滤波器电路断开时,V2点测得的波形与PWM输入还挺好的;但,
当V2后面的电路接上后,V2点测得的波形比输入的PWM的低电平要高,高电平要低。。
哎,不知怎么用这个三极管在V2点得到和输入PWM一样的波形?

下面的电路:在V3点是可以得到较好的波形,但逻辑刚好相反了。。。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
最后一图,左边的反相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相器为74HC14..。下面那图只是BJT接成共射的而已。。

网友A:
5楼:
若是HC芯片,还不如不用8050,直接让74HC14驱动RC低通滤波。
你的低通滤波输入电阻至少20k(R1),这对74HC14是比较轻的负载,而HC系列芯片上拉和下拉能力相同。
实际上,R1再小一些,小到数千欧都可以。

如果PWM频率与待输出模拟信号最高频率相差不是很大(小于两个数量级),应该考虑用三节RC滤波。当然,这要看最终输出信号中你允许含多少PWM成分。

网友B:
LZ的电路看起来挻美.

网友C:
建议8050 改为MOSFET 2N7000。二极管开关频率是不够高的。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个三极管,多余吧?

网友A:
10楼:
不但多余,而且有害。

楼主:
只因为要用了后面的稳压管啊。。可能真的用mos管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