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

楼主(2011-07-24):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芯片的开关频率在正常工作时是确定的,对于跳频模式的话,应该是根据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等在变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B:
主要考虑你所使用的功率管(开关管和二极管)速度和选定磁性材料铁损随频率的变化。

网友C:
我觉得根据很多方面,成本,效率,面积等等,频率越高,成本肯定越高,产生的干扰问题越难解决,但同时面积也越小,需要各个方面综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