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晶体管加上拉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7-24):
一个PNP管,基级串1K电阻,同时上拉10K到5V,发射级串2K到5V,请问上拉的10K有什么用?

网友A:
上拉10k是为了把基极电平拉高---电平确定,常态下保持截止状态。
当要动作时输出一个低电平,PNP就会导通,关闭时,可以快速截止。

网友:
2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