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楼主(2011-07-24):
at93c46的程序应该如何把握?好像很乱

网友A:
关键弄通SPI的接口时序。

网友B:
我写过,不难的。

网友:
是哦,听大师的话没错的,弄懂SPI时序就很简单啦。

网友C:
是比较乱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我会努力的。

楼主:
下面是我加工的程序,但始终得不到正确的值。请各位帮下忙。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PI_EWDS(void);
sbit CS=P1^0;//片选端
sbit SK=P1^1;//时钟
sbit DI=P1^2;//数据输入
sbit DO=P1^3;//数据输出
uchar wdata=0x02;
uchar Rbyte;
uchar SendBuffe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SPI_EWDS()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CS=0;
}
bit SPI_Read(uint addr)
{
    uchar i;//Rbyte=0;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SK=1;

    SK=0;
    DI=0;
    SK=1;
    SK=0;
    for(i=0;i<9;i++)
    {
        SK=0;
        DI=addr&0x0100;//addr&0000 0001 0000 0000
        SK=1;
        addr<<=1;
    }
    SK=0;
    SK=1;
    for(i=0;i<8;i++)
    {
       Rbyte<<=1;
       SK=0;
        if(DO)  Rbyte|=0x01;
        SK=1;
    }
    CS=0;
   SPI_EWDS();
    return 1;
}
void SPI_EWEN(void)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DI=1;
    SK=1;
    SK=0;
    SK=1;

    SK=0;
    CS=0;
}

void SPI_WRITE(uint addr,uchar Wbyte)
{
    uchar i;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DI=1;
    SK=1;
    for(i=0;i<9;i++)
    {
        SK=0;
        DI=addr&0x0100;//addr&0000 0001 0000 0000
        SK=1;
        addr<<=1;
    }
    for(i=0;i<8;i++)
    {
        SK=0;
        DI=Wbyte&0x80;
        SK=1;
      Wbyte<<=1;
    }
    SK=0;
    CS=0;
   SPI_EWDS();
}
/*void SPI_WRAL()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DI=1;
    SK=1;

    SK=0;
    CS=0;
}*/
/*void SPI_ERASE(uint addr)
{
    uchar i;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for(i=0;i<9;i++)
    {
        SK=1;
        DI=addr&0x0100;
        addr<<=1;
        SK=0;
    }
    CS=0;
}*/
/*void SPI_TERAL()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CS=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temp[10];
   SPI_WRITE(0x0046,wdata);
   SPI_Read(0x0046);
  while(1)
   {
         P2=0xf0;     //4位全部选通
         P0=SendBuffer[Rbyte];   //显示一样的数据
    /* for(i=0;i<10;i++)
        {
          P2=0xf0;     //4位全部选通
          P0=temp[];   //显示一样的数据
          delay10ms();
        }*/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PI_EWDS(void);
sbit CS=P1^0;//片选端
sbit SK=P1^1;//时钟
sbit DI=P1^2;//数据输入
sbit DO=P1^3;//数据输出
uchar wdata=0x02;//0到9
uchar Rbyte;
uchar SendBuffe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SPI_EWDS()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CS=0;
}
bit SPI_Read(uint addr)
{
    uchar i;//Rbyte=0;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SK=1;

    SK=0;
    DI=0;
    SK=1;
    SK=0;
    for(i=0;i<9;i++)
    {
        SK=0;
        DI=addr&0x0100;//addr&0000 0001 0000 0000
        SK=1;
        addr<<=1;
    }
    SK=0;
    SK=1;
    for(i=0;i<8;i++)
    {
       Rbyte<<=1;
       SK=0;
        if(DO)  Rbyte|=0x01;
        SK=1;
    }
    CS=0;
   SPI_EWDS();
    return 1;
}
void SPI_EWEN(void)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DI=1;
    SK=1;
    SK=0;
    SK=1;

    SK=0;
    CS=0;
}

void SPI_WRITE(uint addr,uchar Wbyte)
{
    uchar i;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DI=1;
    SK=1;
    for(i=0;i<9;i++)
    {
        SK=0;
        DI=addr&0x0100;//addr&0000 0001 0000 0000
        SK=1;
        addr<<=1;
    }
    for(i=0;i<8;i++)
    {
        SK=0;
        DI=Wbyte&0x80;
        SK=1;
      Wbyte<<=1;
    }
    SK=0;
    CS=0;
   SPI_EWDS();
}
/*void SPI_WRAL()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DI=1;
    SK=1;

    SK=0;
    CS=0;
}*/
/*void SPI_ERASE(uint addr)
{
    uchar i;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SK=1;
    SK=0;
    SK=1;
    SK=0;
    for(i=0;i<9;i++)
    {
        SK=1;
        DI=addr&0x0100;
        addr<<=1;
        SK=0;
    }
    CS=0;
}*/
/*void SPI_TERAL()
{
    CS=0;
    SK=0;
    CS=1;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SK=1;
    SK=0;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CS=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temp[10];
   SPI_WRITE(0x0046,wdata);
   SPI_Read(0x0046);
  while(1)
   {
         P2=0xf0;     //4位全部选通
         P0=SendBuffer[Rbyte];   //显示一样的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