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帮忙!!急~~~负载上没有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1-07-24):
小弟是个菜鸟,这是一个恒流电路,但是输出的负载康铜丝上没有电压和电流是怎么回事?两个out之间的电压是跳动的,从1V到9V升降。输入给的是电压10V。请问是这么回事呢?

网友A:
电路不对,康铜丝根本就没有接在输出上,晶体管也没有直流通路,根本不会工作。

网友B:
两个out之间接个负载电阻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