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认证似乎和EMC,EMI无关

楼主(2011-07-24):
CCC也就是插头,插座,熔断器,电机方面,无他。

楼主:
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检测标准汇编 海关HS编码对照表
   电线组件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GB15934-1996《电线组件》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电线电缆检验依据的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验依据的标准
1)  GB12972矿用橡套软电缆;
2)  GB12528。1交流额定电压3KV及以下铁路机车车辆用电缆(电线);JB8145
交流额定电压3KV及以下铁路机车车辆用电缆(电线);
3)  GB5013额定电压450/750V
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电缆;JB8735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软线和软电缆;
4)  GB5023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2检验的项目: 检验项目为产品标准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
3检验方法:     使用产品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或引用的检验方法标准进行检验.

家用及类似用途插头插座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GB2099.1-1996《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2099.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二部分:器具插座的特殊要求》
GB1002-1996《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入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1003-1999《家用和类似用途三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与尺寸》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家用及类似用途固定式电器装置的开关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GB16915.1《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1部分:通用要求》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GB11918《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一般要求》
GB11919《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插销和插套尺寸互换性的要求》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GB17465.1-1998《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17465.2-1998《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的耦合器  第二部分:家用和类似设备用互连耦合器》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热熔断体

1检测标准:GB9816-1998        《热熔断体的要求和应用导则》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外壳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GB17466-1998《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外壳的通用要求》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小型熔断器的管状熔断体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GB9364.1-1997《小型熔断器 第一部分:小型熔断器定义和小型熔断体通用要求》
GB9364.2-1997《小型熔断器 第二部分:管状熔断体》
GB9364.3-1997《小型熔断器 第三部分:超小型熔断体》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小功率电动机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GB12350-2000《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2检测项目: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电焊机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1)              GB15579《弧焊设备安全要求》第1部分:焊接电源
2)              GB15579.11《弧焊设备安全要求》第11部分:电焊钳
3)              GB15579.12《弧焊设备安全要求》第12部分:焊接电缆耦合装置
4)              GB15578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
5)              GB10235弧焊变压器防触电装置
6)              GB/T8118电弧焊机通用技术条件
7)              JB3643小型交流弧焊机
8)              JB/T9526 TIG焊焊炬技术条件
9)              JB/T9532 MIG/MAG焊焊枪技术条件
10)          JB/T9533焊机送丝装置技术条件

2检测项目
1)GB/T8118电弧焊机通用技术条件检验项目:
a  噪声
b  湿热
2)JB/T9526TIG焊焊炬技术条件检验项目:
a. 标记
b. 焊炬的绝缘性能
c. 焊炬的密封性能
d. 焊炬的耐热性能
e. 电缆和管路
f. 抗机械冲击力
g. 温热性能
3)B/T9532 MIG/MAG焊焊枪技术条件检验项目:
a.       焊枪的绝缘性能
b.       控制线路安全电压
c.       焊枪密封性能
d.       焊枪的温升限值
e.       焊接电缆及送丝、送气等管路
f.        耐潮性能
g.       焊接电缆及送丝、送气等管路
h.       抗机械冲击力
i.         标记
4)B/T9533焊机送丝装置检验项目:
a.       标牌
b.       密封性能
c.       温升及温度极限值
d.       噪声
e.       外壳防护
f.        控制回路安全电压
g.       接地保护
h.       泄漏电流
i.         绝缘电阻
j.         介电强度
k.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5)其余标准的检测项目为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家用及类似用途设备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家用电器认证依据的标准  请点击查看详细内容

2检测项目
1)     安全检测项目: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强制性安全认证的型式试验检测项目,包括产品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2)电磁兼容检测项目:
1)0.15MHz~30MHz连续干扰电压         (GB4343~1995)
2)30MHz~300MHz连续干扰功率         (GB4343~1995)
3)0.15MHz~30MHz断续干扰电压         (GB4343~1995)
4)谐波电流                         (GB17625.1~1998)

3检测方法:依据标准规定的和/或引用的检测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测。

照明电器型式试验的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1检测标准:
1)     GB7000.1-1996《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
2)     GB7000.10-1999《固定式灯具安全要求》
3)     GB7000.11-1999《可移式通用灯具安全要求》
4)     GB7000.12-1999《嵌入式灯具安全要求》
5)     GB2313-93《管形荧光灯镇流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6)     GB15143-94《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7)     GB14045-93《放电灯(管形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8)     GB17743-1999《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9)     GB17625.1-1998《低压电气及电子设备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2检测项目
1)     安全检验项目
产品检测项目为该产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的项目。
2)     电磁兼容检验项目
插入损耗、骚扰电压、辐射电磁骚扰
3检测方法:依据相关产品安全和电磁兼容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或引用标准和/或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网友A:
CCC是安规认证,如果EMC\EMI测试项不涉及到安规,则可以免除测试,否则也需要测试。

一般民用插头,插座,熔断器,电机等被动低压电气部件只需要测试电气强度等,EMC不需要测试。

网友B: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做ccc的确包含了EMC,EMI方面的测试

网友C:
有些产品3C标准是包含emc、emi方面的要求的

网友A: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做ccc的确包含了EMC,EMI方面的测试
引用 网友B:

CCC认证对于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用途,其测试项目存在较大的区别,测试项目的性能指标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两个产品都做EFT,但一个是民用,另一个是工业用,那EFT指标可就差很多了。

网友D:
ccc认证是国家强制性的,根据产品性质,确定做什么测试,我们公司的CCC产品认证都是我搞的,最快的时间我一个月拿到证书。没什么难度。

网友E(2011-08-25):
ccc有一个强制认证目录,如果产品在目录范围内是要做的。CCC的电磁兼容要求比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