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7-24):
情况是这样的,我是做楼宇对讲的,里面涉及到视频信号,本来刚开始视频信号是通过同轴电缆传输的,但是现在为了节省成本,想把视频信号一起通过双绞线来传输

于是找到了在网上买了这样一个模块
分别是正面和反面的照片,手机拍的,将就着看一下哈

他的作用就是将模拟的视频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这样就可以通过双绞线来传输了

我把电路还原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
(1)、那个磁环电感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2)、这个电路是个什么原理
(3)、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
奇怪了,原理图咋没有弄上去呢?

楼主:
我实际上试过了,用100米的双绞线试过,效果还可以

明天再去弄一整卷线,测试一下,再弄点干扰啥的,再试试

楼主:
坐等指点:sleepy:

楼主:
明天继续等待:sleepy:

网友A:
和你不加这玩意做下比较

楼主:
恩,去试试

网友B:
坐等消息

楼主:
试过了,不加这个模块,视频传100米,图像根本没法看,这也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结果

网友A:
这个是靠近发送端安装,还是反之?是差分发送,单端接受吗?还是单端发送 单端接收

网友C:
你画的不对,就是阻抗变压器。电视机天线用的多。

网友D:
没见过,呵呵,偷工减料啊,怎么看着像是隔离变压器,不过要把图上的线圈翻90度才行?

网友E:
从楼主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是阻抗变换用的变压器,但图上的接法又不是,怀疑是不是图搞错了?

楼主:
回“yewuyi”老师,

在画这个电路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应该是旋转90度才对的呀

但是用万用表量,发现图真的就是我上面画的那样,我还拆了一个,里面就是漆包线缠绕的,并且2进2出的方式绕的

网友F:
是不是 把信号波形 定位在 地 参考电压为地 把上半波形用A 下半用B 因为原信号无参考电压 就是峰峰多少的波

网友G:
不平衡 - 平衡 转换

楼主:
“coody”老师

可以说得更为详细一点吗?

网友H:
单端信号转差分

楼主:
回“ddv520”兄弟,这个是如何把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的呢

可以说得稍稍的详细点吗

网友I:
效果怎样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就是变压器的原理嘛,初级线圈的信号,耦合到次级,产生幅度相同相位相反的的差分信号。

网友J:
这个有点像抑制共模干扰 但是在视频里面 真没见过

网友K:
差分传输。,前面那个是工模吧

网友L:
由于上边的L流过电流,在下边L上产生一个相同的信号,相位和上边的相反,就成了一个差分转换了

网友M:
哈哈,搜一下  巴伦   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ddv520”兄弟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变压器吧,变压器不应该是这种制作方法的,

楼主:
回复“linqing171”兄弟

你说的巴伦,我还不知道,等我去研究研究,晚点回来贴上我的回答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