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评价一般工控类产品,可靠性怎么评价?

楼主(2011-07-24):
比如,你这个单片机电路或其他,方案可靠不可靠?
或者说EMC EMI有哪一个试验最能考察单片机等抗干扰能力?
或者什么相关国军标,企业标准。
广开言路,高分求教。
动车有兴趣也可以说说。

网友A:
可靠性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是建立在数学模型的,而不是建立在测试方法上的。

例如,如果想讨论可靠性,首先要讨论高等数学,例如概率论。

网友B:
如果回到实际产品中,还是需要大量的测试用例,测试量来覆盖可能的错误。越小的概率需要越多的测试来发现。

网友A:
如果回到实际产品中,还是需要大量的测试用例,测试量来覆盖可能的错误。越小的概率需要越多的测试来发现。
引用 网友B:

但俺还是需要再次强调一点,可靠度不是建立在测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的,测试只是针对确定产品某个可靠度关键点的验证,好象4楼对这个理解有偏差.

网友B:
如果你的数学模型无法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怎么来评判这个数学模型的可靠性呢?--还是需要验证来测试吧

网友A:
如果你的数学模型无法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怎么来评判这个数学模型的可靠性呢?--还是需要验证来测试吧
引用 网友B:

;P ,你已经彻底晕了。

网友B:
晕了表示我在学习研究,我看了一下关于建立可靠性数学模型的步骤,需要获取数据来构建单元的可靠性能力,数据包括产品的寿命,成功的次数等。我主要是关注可靠性不是建立在测试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我没有在相关的地方找到这一论据。

网友A:
晕了表示我在学习研究,我看了一下关于建立可靠性数学模型的步骤,需要获取数据来构建单元的可靠性能力,数据包括产品的寿命,成功的次数等。我主要是关注可靠性不是建立在测试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我没有 ...
引用 网友B:

可靠度和测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是:可靠度的计算建立在测试的基础上。

如果用点和面这两个词来描述的话,测试验证只是某个点,可靠度是一个面,从数学的角度看,再完美的测试都是不完整的,测试在对性能指标做出验证时,很少能对失效的本质进行揭露。

网友A:
关于可靠度的话题太复杂,估计拉开聊需要太多的时间。

网友B:
这个能理解,目前我专门负责公司产品的失效期(MTBF)的计算,通过一个统计计算公式,将每个器件的失效模型导入最终可以计算出产品的失效期,但是目前新器件,新工艺的不断出现,导致器件模型完全跟不上需求,目前只能找相近的来替代,我不清楚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

网友C:
一般电子产品都有相关的EMC标准,有相关测试单位进行测试,出具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