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通信,有抗雷击的通信吗?

楼主(2011-07-24):
可靠通信,要求抗雷击

网友A:
抗雷击的方法很多,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应对之策,楼主要有具体问题,不能泛泛而谈。

网友B:
完全抗雷击~~~~的还没出现

现在主流的是, 防范,防御,疏导。

网友C:
还抗雷击的通信呢,动车都被雷倒了~

网友A:
实现完全抗雷击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肯出成本并正确设计。

网友D:
非雷击区,防雷手段有的是;雷击区内,任你怎么防都无济于事!

网友E:
加一个信号防雷器就行了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指标多高?
自动气象站、敏感监控、数据采集器等通信器的首选,其防雷与通信能力:

(1)隔离端信号线到信号地的钳位电压、电流:5V、13kA

(2)隔离端信号线与大地间的钳位电压、电流:90V、20kA × 2

(3)本地端所有引出线到信号地的钳位电压:6.8V

(4)隔离端与本地端之间的隔离不击穿电压:> 35kV

(5)隔离端与本地端之间耐击穿电压、电流:> 40kV、>5KA

(6)隔离端信号地承受的浮动电压:> 40kV

(7)隔离端信号地耐冲击速率(电震):>40kV/1uS

(8)隔离的空气隙间距:>3cm

(9)击穿放电方式:两端专门的放电地通过自由空间或支撑材料沿面放电,,理论上,两端各自的器件无任何损坏的可能。

此技术方案通过了国家气象局北京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中心的测试。实际上一般应用场合的冲击电压不过2kV*10A/1uS。 支持USB接口和3.5的电源接口的+5V电源 电源范围:+3V~ +5V,电流:<200mA。隔离端的无线接收的功率:>150mW。

通信能力:19200bps/1k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89e690100n8os.html

网友G:
光纤总防雷吧

楼主:
我只是就动车的事情说说,我看了九楼的超高隔离通信.防雷纯粹提高隔离电压可行吗?

楼主:
10楼说的光纤,有源的那边还是有电器件. 除非无源光纤.

网友H:
在通信设备的正常使用过程中,交流电网和通信线路上会出现雷击浪涌电压、火花放电等EMI瞬态干扰信号。瞬态干扰的特点是作用时间极短,但电压幅度高、瞬态能量大。当瞬态电压叠加在控制系统的输入电压上,使输入通信设备系统的电压超过系统内部器件的极限电压时,便会损坏通信设备的电源;当瞬态电压叠加在通信线路上时,瞬间高压便会损坏信号环路中传输、控制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