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量红外感应人体探头好坏!

楼主(2011-07-25):
请问怎么测量红外感应人体探头好坏!

网友A:
搭个电路试鸭

楼主:
谢谢T叔
我做了好几次电路!
第一次是好的!
后来又做了几个发现一直有信号!
后来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个并且跟它做都一样的!
也是一直有信号!
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PIR被我焊坏了!
所以想测试下呵呵!

楼主:
对了我用的型号是 PIR  D203S

楼主:
太感谢!T叔了
昨天去赛格买了6种不同类型的探头!
  最后发现都是好的!没有把电源做好!从昨天看到今天看!继电器的干扰已经接触,再次感谢!
   说明点:若做用0001做感温系统和MCU联合,最好电源分开,特别要把0001的供电系统做好!

网友B:
楼主,我要咨询下 我现在用的PIR是RE200B,处理芯片是BISS00001  当感应到人时是可以输出高电平的,但是我们通过修改阻值改变高电平延迟时间和锁存时间,却没有效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那叫热释电传感器,如果是带后端电路的成品按要求接线即可,如果只是传感器本身,需要加合适的电路,务必仔细看传感器的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