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TG的一点心得和问题

楼主(2011-07-25):
最近要用USB Host扩展wifi,所以抽几天空研究了下stm32的otg,这里有几个心得:

1. 官方OTG库写的不错,他的框架是while循环调用的状态机,大量的中断来驱动数据收发和设备拔插。官方的HID,Mass class类驱动都是要人工加载,而不是自动识别的,这个不太好。

2. 为了应用程序可移植性,一般我都是自己重写驱动。对stm32的otg host模式有些感悟:
.能轮询的东西就不用中断, 比如检测device拔插,对实时性没啥要求,用中断没意思,还会造成系统状态机复杂化
. stm32的中断有两种,一种是全局中断GINTSTS,比如设备拔插,发送缓冲区空,接收缓冲区满等。一种是通道中断HCINT(0..7),里面包括通道trnansaction成功,ack,nak,stall反馈等。所以对于收发数据,需要根据GINTSTS中断来决定读写数据,从HCINT获取transaction是否结束或者失败。这个搞清楚了,这个驱动就没什么难度了。

另外有个疑问:
目前发现stm32的接收行为,是写一次HCCHAR寄存器,他发一个IN token,无论收到nak还是ack,后面都停下来了。
有没有一种模式,写一次HCCAHR命令,他能一直工作到ack为止,如果收到nak,他就不不停的IN?这对于网卡接收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只能写一次 HCCHAR,发动一次IN,那岂不是变成轮询了?完全没效率啊。

网友A:
楼主对otg搞得似乎挺熟悉的,本人对USB核其实不是很了解,只对其中的一些函数调用有一些知识,请问楼主一个有关usb的发送数据问题,bulk发送数据,块传输过程中有令牌、数据、握手的过程,那么发送完数据之后,STM32应该人发送一个ACK给PC机,那么这个发送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具体在哪个函数里面发送接收的状况的呢

楼主:
发送数据最简单:
调用发送函数,官方驱动在usb_core.c里面USB_OTG_HC_StartXfer函数。
接收完成后会触发好几次中断,具体你看硬件参考文档里的Normal bulk and control OUT/SETUP operations
官方的中断处理程序在usb_hcd_int.c

官方驱动最最最不好的地方就是,usb host逻辑和硬件驱动交叉混在一起,完全没有可移植性。

网友A:
官方驱动的usb_core.c有这个函数吗,我用的是Version  : V3.1.0,还有想明白的一点是,握手包是如何发送回Host的

网友B:
官方驱动的usb_core.c有这个函数吗,我用的是Version  : V3.1.0,还有想明白的一点是,握手包是如何发送回Host的
引用 网友A:

握手包是由STM32的USB模块自动发送回Host的。

网友A:
握手包是由STM32的USB模块自动发送回Host的。
引用 网友B:

香主,你好,所谓的自动发送......本人理解是:BULK发送的握手包有ACK表示正确接收完成,是软件自动发送,那也应该有相应的代码的,本人碰到的问题怀疑没有正确发送回ACK,所以有所疑问

网友A:
或许是在端点2的接收缓冲区里面,一旦完成接收,就发送回ACK

网友B:
香主,你好,所谓的自动发送......本人理解是:BULK发送的握手包有ACK表示正确接收完成,是软件自动发送,那也应该有相应的代码的,本人碰到的问题怀疑没有正确发送回ACK,所以有所疑问 ...
引用 网友A:

ACK不是软件自动发送,是由STM32的USB模块(硬件)自动发送回Host的。

楼主:
ack肯定是硬件发的。所有token信息都是硬件发的。

网友B:
对于LZ的疑问:目前发现stm32的接收行为,是写一次HCCHAR寄存器,他发一个IN token,无论收到nak还是ack,后面都停下来了。
有没有一种模式,写一次HCCAHR命令,他能一直工作到ack为止,如果收到nak,他就不不停的IN?这对于网卡接收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只能写一次 HCCHAR,发动一次IN,那岂不是变成轮询了?完全没效率啊。

我没有看过文档,不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但我认为收到NAK由软件干预再发IN,从硬件角度讲比较容易实现;如果要硬件实现收到NAK后自动发送IN,则硬件不好设计,同时系统的灵活性较差。

作为Host要合理调度总线的使用,不能让一个设备占掉所有的带宽,也就是说收到NAK后,需要有一定的延迟才会发下一个IN,这个延迟时间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调整,使用硬件进行这样的延迟,大大增加了硬件的复杂性。NAK时自动发送IN,还需要考虑没有收到NAK的超时处理。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理论上可以实现收到NAK时自动发送IN,但把这个任务交给软件完成,可以使系统更加灵活。

网友C:
哈哈。俺直接用Linux的host搞定

楼主:
11楼的兄弟这个想法好,有没有可能给个linux的host协议栈?和硬件无关的就行
我懒得去找。

网友D:
我到是把完整的linux usb host stack移植到ecos上了,移植到STM32上应该不难

网友E(2011-08-29):
严重~严重~关注中...
移植LINUX的WIFI驱动到STM32似乎是工程量相当大的工作。

网友F(2012-12-13):
菜鸟进来学习了,发现楼上全是高手,膜拜中……

网友G:
我也准备移植 RTL8188 价格便宜 模块价格才 10来块

网友H:
现在WIFI热点很多、无线路由器已经白菜价格了,我也一直想在STM32平台低成本实现WIFI通信

网友I(2013-05-18):
引用 网友B:
握手包是由STM32的USB模块自动发送回Host的。

请问如何获取收到数据包的长度?我用USBD_GetRxCount收到的数据怎么对不上呢?收到的和用这个函数读出来的不同。

网友J(2013-08-26):
引用 网友B:
对于LZ的疑问:目前发现stm32的接收行为,是写一次HCCHAR寄存器,他发一个IN token,无论收到nak还是ack, ...

请教香版,如果一个out通道的一次传输请求,包含多个包过程,其中某个out事务时遇上了nak,那么我如何才能重复被nak的那个包?
我看主机库是用软件方法规避这个问题,把传输长度都拆成了设备最大包大小,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nak,难道硬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何in通道就可以

网友K:
强烈建议将帖子置顶   强烈建议哦   很不错的学习帖子   不错

网友L:
心得写的很不错

网友M:
比较喜欢看这样的心得,很有帮助

网友N(2014-04-21):
谢谢分享,这样能给初学者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