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5A60S2最小系统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1-07-25):
STC12LE5A60S2是双串口片子,我做最小系统时用的是串口2,即TXD2、RXD2,结果烧不尽程序,检查电路多次均没有发现问题。大侠说很可能是因为烧程序的串口只能用P3.0RXD和P3.1TXD。求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用串口一烧吧

网友B:
你的串口线是不是有问题啊,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C:
P1.0、 P1.1接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呼呼,谢谢哦~我的串口线是自己买的,检查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建议很棒,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下次就用串口1,呵呵,这次没法调串口1,因为PCB板已经做出来了,芯片用的是贴片,这部分电路没法改了~~

网友B:
割板,飞线试试用串口1可不可以。

楼主:
呜呜。。。要哭了都~~我下午做了一块试验板用于下载程序,它能烧录程序到STC89C52RC,却不能烧录程序进STC12C5A60S2,而这两块片子的复位电路,晶振电路是完全一样的,引脚也对应一样,ISP下载串口也都是P3.0,P3.1。之后我试着将P1.0和P1.1短接到地,依然不能烧录程序,它始终说握手失败~~呼呼求高手指点

楼主:
好吧,我的程序可以烧进去了,但还是有许多问题,因为它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烧不进,我电脑装的是ispV4.86,在一台台式机里却可以,它装的4.80,当换条下载线后又烧不进~~~这些情况太多了,我都不确定到底问题最终是因为什么~~

楼主:
原因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电路~~

网友C:
这芯片很诡异的,做毕设的时候 DIP\LQFP44的 STC12LE5A60S2换了N块,换了串口线、MAX2323、下载用的开发板、电脑、ISP版本...
问题太多,可能是串口线在上电前漏电单片机没复位,也可能是电源问题
最后是P1.0、 P1.1接地,调低波特率,上电后再插串口线。。。:L

网友D:
使用最小系统法排除原因,其实STC除非ISPCODE丢失(机会很少),ISP还是很可靠的。另外,尽量使用台机的原生串口或好的USB串口线(例如:力特的就不错)! :)

网友E:
把下线的下载波特率设为115200即可了

网友E:
也就是最低波特率与最高波特率都设成一致,都用最高的

楼主:
今天重新调试了板子,做了些小实验,结果挺好的

楼主:
没有改电路板,没有改下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嗯:P ,谢谢,结果表明你是很对的

网友:
我的烧进去啦,可以把波特率调低,再看看rxd和txd有没有接反。我当时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2-12-18):
很有可能是 串口线的问题,之前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用锐志开发板配的串口线就烧的了程序,用其他的串口线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