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教:仿真和下载运行结果不同的原因

楼主(2011-07-25):
问题?

网友A:
很大原因是时序不一样。

调试时,MCU初始化外部器件时,外部器件早已上电多时;而直接运行时,外部器件与MCU同时上电,如果外部器件上电过程较长,就会发生MCU发送初始化命令时,外部器件还未准备好的情况,这样就会造成不能正确初始化外部器件。

楼主:
问题?

问题?

网友A:
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B:
3楼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下载前的程序已经完成过初始化了.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仿真一般都是理想状况下,而理想状态和真实是有一定的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