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CAN总线通讯用电缆的问题(KVV)

楼主(2011-07-25):
通常在常规的认识中 CAN总线一般使用RVS屏蔽双绞线,其特性主抗为120Ω,也就是常说的匹配电阻,也是CAN标准所推荐的线材,但在实际应用,工程公司通常考虑整个系统工程布线的需求,例如,我在目前一个工程应用中,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两个CAN节点之间的距离为200多米,使用的为KVV电缆,该电缆为多芯,平行硬线,在通讯过程出现数据出错问题,通讯不稳定,波特率20K PCA82C251
以前在测试5K波特率8KM长线时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时使用普通双绞线,只要两端加120电阻匹配就正常,但现在工程使用的为KVV电缆,加120匹配没有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

KVV电缆:
一、产品标准 本产品按GB9330《塑料绝缘控制电缆》,IEC60227《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以及IEC60502《额定电压1-30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等标准制造。
  二、适用范围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制电缆适用于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或0.6/1kV及以下控制、信号、保护及测量系统接线之用。
  三、使用特性
  ●工频额定电压Uo/U为450/750V或0.6/1kV。
  ●电缆导体的允许长期最高工作温度为70℃。
  ●电缆敷设时环境温度应不低于0℃,若环境温低于0℃时,应对电缆进行预热。
  ●电缆的推荐允许弯曲半径如下:
  无铠装电缆,应不低于电缆外径的6倍;
  铠装或铜带屏蔽电缆,应不低于电缆外径的12倍;
  屏蔽软电缆,应不低于电缆外径的6倍。
  型号 产品名称 电压V 芯数 截面 mm2 主要适用范围
  KVV 阻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kvv电缆 450/750 4-37 0.75-10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等固定场合

网友A:
测一下100ft长的电缆阻抗有多大。
很多国内的电缆都不是纯铜芯,阻抗太大当然不ok

网友B:
问题是“RVS屏蔽双绞线”的特性阻抗达不到120Ω!虽然有时能用,但仅限于低速信号。
KVV电缆的特性阻抗更达不到120Ω!
况且这两种线缆的绝缘介质是高衰减的PVC材料,根本不适合做高速通信电缆的绝缘介质。KVV适合传输的是开关量、低速模拟信号,而不适合传输高频、高速数字信号!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C:
三楼,学习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常工程公司按照你所要求的线材去不行,他们所考虑的是成本,和整个工程布线,经常是20跟电缆中间分2跟给这个设备,其它的又给另外的设备,尤其是需要走户外时。

在我所见到的工程施工公司中,很少用到专用的CAN通讯电缆,标准设计是一回事,实际施工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B: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科学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
出了问题再来返工,终究不是解决之道。

网友C:
电线阻值要测一下

网友B:
8# zwy65182899 电线阻值不等于特性阻抗,前者是一次参数,后者是二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