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电路,求大大们推荐款直流电机控制芯片

楼主(2011-07-25):
小弟刚开始接触电路设计,打算用AT89S52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但电机功率比较大,是24VDC,250W的,挑了好多芯片都不满足要求。。。网上比较多的L298N,SA60好像都不满足要求。。。
求大大们指条明路,推荐款芯片给我,或者其他合适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A:
用大功率MOS管搭个H桥。

网友B:
IR2103+MOS管 H桥电路

网友C:
如果不要求调速,也不是很在乎马达启动停止的短暂惯性,直接用两个DPDT的继电器即可.

网友D:
大功率电机控制一直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大大们,

其实我也想过用继电器,但24V,250W的电机(很有可能达到300W),貌似继电器的价格会很贵。。。而且输出端好像还得加个光耦

网友B:
那你还是用继电器控制方式,如果你的电源从24V取的,且是隔离的,那加个光藕控制继电器会好很多。
继电器尽量选电流大点的,电机启动瞬间功率估计40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