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检测信号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要检测一根导线的信号(里面是例如是ttl电平的信号之类的),但是我不能通过接触导线的方法。就是说我只能隔空去检测他的0或者1的逻辑变化。但又不能影响他的传输。这信号是脉冲数字信号,但是电流会很小,必须有能检测1K的电平变化频率的能力。
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技术或设备。

网友A:
看你的应用水平...没有不可能的

网友B:
应该是有的

网友C:
就是说我只能隔空去检测他的0或者1的逻辑变化。但又不能影响他的传输。这信号是脉冲数字信号,但是电流会很小,必须有能检测1K的电平变化频率的能力。
***********************************
即使接触了也影响不了它的传输呀

网友D:
如果信号源阻抗不是很大,可以考虑利用该信号线与外部检测元件之间的分布电容。

网友E:
可能性不大。

建议放弃该方案,即使能实现,恐怕也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成本。

网友F:
测导线周围的磁场行不行?

网友E:
测导线周围的磁场行不行?
引用 网友F:

TTL的电平,它的变换磁场非常弱,周围的噪声磁场估计让它连个泡都翻不了。。。

为何不能接触测量,感觉先重点讨论一下这个为妥。

网友G:
呵呵,怕是LZ要去检测一根导线上的信号吧,不能割开外皮暴露导线。窃密?;P

网友H:
不能接触,那只能是电磁感应来测量了:线圈类互感器,霍尔传感器.
TTL信号,真弱,1kHz信号,频率不高,那么这个根如果长一点的话可能有戏,只是这道题是LZ自己在玩...

网友I:
窃密,解剖 之类

楼主:
能做到窃密的水平是最好了,虽然我不是用来窃密。现在看来还是采用接触式的比较好,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J:
如果有这么小的互感器,那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