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上位机和下位机ATMEGA16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无正文)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单片机按位接收数据,包括5、6、7、8和9个数据位模式。一般是8位。比如上位机发送指令(FF 00 01 10 04 02  17)7个字节的数据,单片机一个一个的接收,然后将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存放到数组中,通过对数组中的内容进行判断,跳转到相应的动作指令。
    另外觉得LZ的昵称很熟悉。

楼主:
4楼,都是安大的,呵呵,谢谢呵

楼主:
4# 大山ahu

网友B:
FF 00 01 10 04 02  17 按照顺序来的
在visa中你不是要打包这些数据吗,当然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来发送;下位机也是一个个来接受。
可用串口助手观测,在你的vi中加入延时观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