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1-07-25):
我定义io口是用#define Port0_2(b) (PRT0DR=(b==0)?(PRT0DR&0xFB):(PRT0DR|0x04))

PRT0D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RT0DR和PRT0DM等就是寄存器名称,相应解释在datasheet可以找到

楼主:
PRT0DM0     ;PRT0DM1   设置模式
几个模式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啊???????

网友A:
DM0,DM1,DM2,一起用于驱动模式
Bits 7 to 0: Drive Mode x[7:0]. In the PRTxDMx registers
there are eight possible drive modes for each port pin. Three
mode bits are required to select one of these modes, and
these three bits are spread into three different registers
(PRTxDM0, PRTxDM1, and PRTxDM2). The bit position of
the effected port pin (for example, Pin[2] in Port 0) is the
same as the bit position of each of the three drive mode register
bits that control the Drive mode for that pin (for example,
bit[2] in PRT0DM0, bit[2] in PRT0DM1, and bit[2] in
PRT0DM2). The three bits from the three registers are
treated as a group. These are referred to as DM2, DM1, and
DM0, or together as DM[2:0].

网友A:
page105有详细解释

PSoC TRM1.pdf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估计楼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