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感可以买到吗?

楼主(2011-07-25):
大家看下这个电感,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吗?买不到的话用什么方法可以替代呢(用立式电感替代效果差很多)?

网友A:
买不到也可以定制。可以生产电感的厂家很多。

“用立式电感替代效果差很多”
很反感这种叙述。
“效果”是什么?作为电工,不应该使用这种概念模糊不清的词汇。

楼主:
2# maychang 附件是电路图,传感器是光敏二极管,这个电感会给后面的放大电路引入噪声,用立式电感的话噪声要大不少。我们不需要很多,定制的话可能不大合适。

网友A:
3楼:
由你的图,此电感好像根本没有必要使用。
将电感拆下来,电路板上两焊盘短路掉看看。

网友B:
图片压缩了再上传吧,看个图片等半天,这网速真考验耐心啊!

网友B:
对LZ怎么替换的很敢兴趣:)
说出来,就能找到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制了原仪器的板子,没有加电感,可以工作,前几天去外地测试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原仪器要加这个电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国外的一台仪器,描绘了原仪器电路,仿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