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收发数据,485

楼主(2011-07-25):
用的是485为什么收不到数据,发送是正常的,数据收发使用232没有问题

楼主:
上位机向stm32发送一串数据时只能接收第一个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485 与串口不同
有个使能引脚
控制是接受还是发送

楼主:
这个引脚已经操作了,发送是正常的

楼主:
是不是和AB引脚上的上拉电阻有关系

网友A:
如果  单片机要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那么 将使能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上位机要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那么 将使能引脚设置为低电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引脚 你怎么炒作的

网友A:
发送正常这能代表使能引脚为高电平
发送完数据后应该马上将该引脚置为低电平

楼主:
while(1)
  {
    RX_status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判断接收缓冲状态
    if(RX_status != RESET)
    {
      j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发送置高
      USART_SendData(USART2, 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置低
     }
  }
}

网友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置低
while(1)
  {
    RX_status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判断接收缓冲状态
    if(RX_status != RESET)
    {
      j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发送置高
      USART_SendData(USART2, 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置低
     }
  }
}

网友A:
你这个函数 有点乱你应该 在中段函数stm32f10x_it.c 里的USART2_IRQHandler(void) 进行操作
你也可以在USART2_IRQHandler(void) 中设置个标志位 然后主函数查询

网友A:
另外 你清标志位了吗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纠结了,单步调试可以接受一个字节的数据,并正常发送,其他的时候读不到数据,但可以检测出接受寄存器非空

网友A:
工程发给 我看看

网友A:
13# 759612761 你的意思 是说次每次开始 只能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现在用示波器测试STM32接受和发送引脚的波形都是正常的,通过485是干扰挺大的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了,单独的用单片机发送数据到上位机是可以的,上位机发送数据到单片机也是可以的,但是单片机接受到数据在发送给上位机时就不可以了,其实程序很简单,就是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反发给上位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这样

网友C:
不发送时,接收使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建议 你在切换收发模式后 延时 一下 再发送数据

网友A:
这应该和硬件没有关系了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置低允许接受
    RX_status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if(RX_status != RESET)
    {
      j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j == 0x4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测试接受到的数据确实是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置高允许发送
      USART_SendData(USART2, 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程序很简单,就是接收------>发送

楼主: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允许接受
    RX_status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if(RX_status != RESET)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j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j == 0x4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接收到的数据确定是上位机发送的数据(A,然后灯亮)
        Delay(10);  //延时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USART_SendData(USART2, 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灯灭
    }
延时后,还是不可以

网友C:
发送用函数,接收用中断,如果接收用查询也应该用while函数啊,个人看法

楼主:
在485的A,B两个引脚上加上0.1uF的电容后,上位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不上电也会向上位机返回数据,只不过不是正确的数据,请问有谁知道用485通讯时的硬件电路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D:
接收引脚RXD上加10K上拉电阻。

楼主:
电路基本没做修改,我对程序做了一下修改(使用的是中断):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QueueWrite((void *)RxBuffe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Delay(100);  //延时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if(QUEUE_OK == QueueRead(&TxChar_1, (void *)RxBuffer))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USART_SendData(USART2, TxChar_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Delay(100);    //延时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上面加了两处延时,可以向上位机接收数据并且发送倒是上位机,但是当上位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一次超过两个时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E:
20楼说的没错

网友A:
怎么能在中断里用延时呢
main()
{
  //初始化
while(1)
{
  if(ID == 1)
{
ID = 0;
  //485发送使能
//延时
USART_SendData(USART2, Recive);
//发送完毕后将48/5设置为接受使能
}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SET )        //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Recive= USART_ReceiveData(USART2);//接收一字节数据
ID = 1;

}
}

网友F:
在485的A,B两个引脚上加上0.1uF的电容后,上位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不上电也会向上位机返回数据,只不过不是正确的数据,请问有谁知道用485通讯时的硬件电路应该注意什么 ...
引用 网友B:

485总线上不能接电容,静态时总线逻辑应该为1。

网友G:
请注意USART_FLAG_TXE标志不表示发送结束,只表示发送缓冲区空,USART_FLAG_TC标志才表示发送结束。

网友A:
刚编写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