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DMA读取SD卡

楼主(2011-07-25):
有哪位有SDIO+DMA读取SD卡 是否可以给个建议或有相关代码提供参考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STM32固件库中有例子。

网友B:
如果你不介意看不到原代码操纵性弱的话,直接用keil的RL flash库吧,复制几个文件,然后只需要加两行代码,文件系统就彻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