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CBB电容是哪个厂家?

楼主(2011-07-25):
CBB电容  前面有Z字母是哪个厂家生产的,质量比较不错,但网上没有找到是什么品牌!哪位大虾知道?(Z  CL21 / 400V334K)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呀!!!:'(

网友A:
三无,没有厂标

网友B:
CL不是CBB电容吧

网友C:
金属化聚脂膜电容,高频性能比CBB差很远,介质损耗比CBB大很多,但耐温性能好一点。

CL21在使用材料上一般有MEF 、MEX、MEA 等型号,通熟点就是聚脂膜做的,CBB21一般是采用MPP、 MPT 、MPA 等等,通熟点叫聚丙稀膜和聚丙乙稀膜做的。

在工艺上和使用功能上,CL11是有感的,CL21、CBB21是无感电容。
但CL21电容介质损耗比较大,主要应用于低频电路中,比如滤波,节能灯里面用的很多很普遍。
高电压的产品如果不很在意价格的话还是建议用安规电容。

楼主:
楼上的大虾!这是电容是用在LED灯泡阻容降压产品里的。我们的产品经常有CBB电容炸的,好像这牌子,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还比较,我看在其他节能里面用的比较!

网友D:
:lol烂电视机版上到都是

网友E:
现在LED球泡灯大多都是用的CL21,

网友F:
阻容降压用安规电容吧,安全点。

网友G:
主要是因为CL21的电容比较便宜,并不是因为性能有多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