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如果一个模拟传感器的灵敏度是2mV,这个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是5V,也就是它输出的信号的电压在0到10mV,那么一个24位的AD做的电路板,标着分辨率十万,那就是说把这10mV的电压分成了十万分之一,是这样吗?那就意味着我用一个分辨率低的芯片,和一个分辨率高的芯片测得的最后的值有可能是不同的,还是分辨率高的会准确呗?可以这么理解吧?

楼主:
我现在用的PLC模拟输入是6000分之一的分辨率,输入的电压是0——5V,那也就是他能分辨0.8mV的电压呗?也就是只有你电压变化超过0.8mV的变化时他才能发现变化呗?这和灵敏度是一样的吧?我现在想用PLC代替板卡测量模拟信号,这个PLC测得电压是不是太不精确了?

网友A:
没用过PLC不敢说

网友B:
如果灵敏度是2mv,输出的信号的电压在0到10mV??有这样的传感器?

楼主:
传感器还有标准信号的

网友C:
不明白,帮忙顶了

网友D:
从描述看你用的电桥传感器吧,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满量程2mV/V;在5V时可以得到最大10mV的额定电压;
你的AD最小分辨率和Bit数VREF有关,和这个10mV关系不大;
大多数输入电压和基准相同的时候为最大值,反算一下就知道最小分辨率电压了,如果有放大器在算上增益就知道实际输入信号的量程和分辨率了;

楼主:
我说的是桥式传感器。你说的“大多数输入电压和基准相同的时候为最大值,反算一下就知道最小分辨率电压了,如果有放大器在算上增益就知道实际输入信号的量程和分辨率了; ”我没看明白,其实我主要不是为了想知道它最小的分辨的电压。我说一下我们的要求吧。我们要测量最大量程100N/M的扭矩,用的是扭矩传感器(桥式的),在检测时需要检测到百分之一,就是检测1N/M的扭矩,误差要求是1%,那么就是我们在检测1N/M的扭矩时,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可以差0.01.但是我用的PLC分辨率是1/6000,也就是它测量值最小的变动为
0.0166,这就比我们要求的误差在1%以内要大了0.0066

楼主:
有人用过AD7714吗?它的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大的啊?我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模数转换然后接到PLC高速计数器上。不知道能行不?用来测量扭矩

网友E:
1/6000不应该是0.000166嘛,应该满足条件了啊,

楼主:
:L量程是100,就是100/6000=0.0166,不是1/6000,1只是要测量的一个点而已

网友D:
" 但是我用的PLC分辨率是1/6000,也就是它测量值最小的变动为
0.0166,这就比我们要求的误差在1%以内要大了0.0066 "

你的PLC参考电压是多少?如果直接输入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外加放大器;

楼主:
我知道你是说把桥式传感器的mV电压变成标准的0-5V的电压是不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有专门的标准传感器,他输出电压就是0-5V。我是说,你传感器输出的0-5V的电压对应着0-100N,PLC上又用0-6000个数对应0-5V的电压,也就是0-6000个数对应着0-100N,所以PLC他每一个数代表0.0166N

楼主:
我想问一下,要想知道传感器所测的力值是多少,是靠判断AD的输出信号的频率吗?应该不是脉冲的个数吧?我现在学的有点乱

网友F:
分辩率指的时你能测的更准确一些,比如你用12位的和用24位的分辩率就差很多.

网友G:
PLC的ADC位数不够,所以分辨率太低,换一个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会没有呢?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啊。不是那种标准信号的(0-5V,4-20mN)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会没有呢?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啊。不是那种标准信号的(0-5V,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看看我之前分析的,我觉得量化误差得考虑啊,我测1牛时,他只要一波动就超差了。误差是1%,就是说它要是波动的话就只能是显示1.01,但是他1/6000是0.0166,也就是他要是一波动就是1.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