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7-25):
我在LED灯的输入端串上电流表电流显示为400MA,为何整机电流才180MA。补充R14为1.8R,Vfb为0.8V

楼主:
没人回答...看来是我没描述清楚。。
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找来的,本来想加大它的电流到400MA。根据ILED=Vfb/R14(Vfb=0.8V),把R14改为1.8R电流应该为0.44A,但是电源上的电流表显示为0.18a。现在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在LED的正极串一个电流表显示的是0.44a,而整机电流却是0.18A?

网友A:
电压值不一样,电流当然不一样啊。
量取电流表0.4a端电压 和12V端电流
功率除下,得出个效率,
我毛估下效率82%

楼主:
谢谢 4L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