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16 TO 就是进不了溢出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5):
程序如下:#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C0 中断例程
ISR(TIMER0_OVF_vect) {
TCNT0=0;
PORTB = 0XFE;
}

int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TCNT0=0; // T/C0 开始值
TCCR0=0x04;      //256

TIMSK=0X01; //T/C0 中断允许
sei();    //总中断标志置位
// TIFR=0X02;
while(1); }
GCC环境 熔丝位没动过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其它方面,如:程序是否烧写正确?晶振有无问题?测试手段是否正确?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查询的方式,式过了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NT = 0;
int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TCNT0=0; // T/C0 开始值
TCCR0=0x04;      //256

TIMSK=0X01; //T/C0 中断允许
sei();    //总中断标志置位
// TIFR=0X02;
while(1)
     {
      while(!(TIFR&TOV0))
        {

            CONT++;
   if( CONT>=100)
    {
     PORTB = 0XFE;
    CONT = 0;
    }else  PORTB = 0XFF;
   TCNT0=0;

      TIFR =~(1<<TOV0);
     }
      }
}

灯明显变暗了

网友B:
http://www.sshhttp://www.sshttp: ... m/thread-9-1-1.html
hmcu.com/thread-9-1-1.html
mcu.com/thread-9-1-1.html

楼主:
单片机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