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自动关机后电流高达200ua,大家竟然接受了

楼主(2011-07-25):
查了一下运放的耗电,典型值200ua,意思是说几乎所有的自动关机的万用表都是这个耗电量.我真可怜啊,在将待机电流降低到5ua以下而努力.反正大家都看不到,我估计放松这个指标也没人介意.

网友A:
这200uA你经过验证没?不能看运放的功耗,有可能关机后,运放不供电了,只给开机电路供电,开机后再给其他部分供电。
如果按照你的计算,我的万用表(很小的那种,自动量程转换,装两节7号电池)即使不用 一天耗电 4.8mAH,那100天就480mAH了,300天就14400mAH了,我还经常用,即使有时关机,按这个算一年也超过2000mAH了,而7号碱性电池,小电流放电,容量应该在1500mAH以内吧,我的万用表电池一般一年多点换一次

网友B:
楼主还不懂 看了楼上你会懂的

网友B:
楼上请教你这个4.8mAh是如何计算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万用表装的是2节7好电池,用的是其他型号芯片,8131之类的芯片,显然不是9v的那种.该电路不适用的.况且,有些型号本身就带有这个功能.我甚至遇到7106都带低电压指示功能的.但是大多数万用表是用tl062来控制的.

网友C:
楼上请教你这个4.8mAh是如何计算得到
引用 网友B:

200ua*24h

网友A:
回复 网友B:
200uA=0.2mA, 0.2mA*24H=4.8mAH

网友D:
我从来都是直接关闭电源开关,电池是要自己掏钱买的,再小的待机电流也是消耗,于环保也不利,当然,对手懒的人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E:
据说有人用过某个表,开机2mA,关机40mA,结果没有一个电池能撑过3天: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