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pA的电流信号放大,一致性不好。

楼主(2011-07-25):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啊

网友A: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网友B(2011-09-28):
要想采样,信号强度要远大于噪声。
200欧电阻的噪声太大,达到10pA附近了,因此楼主的不仅是不同测试器一致性差,就是同一个传感器多次测试,结果也是相差很大。
要想减少电流噪声,要增大电流采样电阻。比如增大到20k,则电流噪声减少到1/10。用2M,1/100

网友C:
15pA,涉及到微小信号处理的问题。走线方式,噪声处理,运放选择,PCB走线和退偶电容的选择。这么小的信号,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处理时不可能搞定的。你多看看彭建学的帖子,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