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datasheet的一些问题,请教、讨论

楼主(2011-07-25):
刚开始做硬件设计,很多的知识不懂,虚心向大家请教,在阅读datasheet过程中通常有这几块
1,General Description  这个大概介绍下芯片的功能
2,Features 主要介绍芯片的特点,特色之处
3,Applications 介绍芯片的应用
之后会给些封装方面的信息
但是出现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和Operating Ratings有什么作用?还有些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给的很多参数,好像都没什么用啊,看不懂这几块
还有 Typical Performance Charcteristics很多曲线图的都是看不懂的,好像是没用的?

我一般都是看芯片的General Description了解下芯片的功能之后有个Application Notes知道怎么用的,关于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请教大家!

楼主:
通常大家读芯片手册都是怎么看的?

楼主:
咋就没人给意见呢?大虾们,哪去了?天热避暑了?

楼主:
不给力啊!

网友A:
I am  a  FRESHMAN,我也这么看的。大虾们现身吧

楼主:
神马情况?怎么没应答啊!

网友B: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这个是极限值参数了,设计上千万别参照极限值,超过极限值,器件很可能会损坏。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是器件的电气特性,不同的器件有不同的电气特性,这就需要你了解所使用器件的特性。
只有足够了解器件的特性,你才能用好器件,不然电路或者产品会出问题的。

网友C:
最好看懂了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