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布的板,大家帮忙看一下!我是菜鸟

楼主(2011-07-25):
小弟刚布的PCB板,平时很少布板,没什么经验,请各位大侠帮我这个菜鸟指点指点,谢谢大家啦!图不知道为什么被覆盖住了,大家只要点击一下图,就可以显示完整的图!

网友A:
看着还行,不错了,
就是感觉信号线的过孔小了点,不知道你线宽多少?孔设置多少?

网友B:
最近菜鸟布线都这么工整

网友C:
现在的人都这么低调。。。

网友D:
不错,就是感觉电源线走到CPU区域的时候变得太细了

楼主:
菜鸟就是菜鸟啊,没什么高调低调的说,另外很感激大家的回复呀,还有我的信号线宽是10个MIL VIA扩孔设置总的是外圈包括焊盘是20个MIL其孔径是10MIL!电源的线宽最宽是80个MIL,一般是40个MIL,到芯片上各个分支用的是25个MIL,CPU区的焊盘太细了还有CPU有好几个电源供电端我就用10个MIL,可能还是会太细了!

网友A:
线宽10mil 普通的板厂都可以做,但是10mil孔对于他们来说略小了些
建议过孔0.6/0.3

网友E:
我等只能隐退江湖了。
这水平不错。

网友F:
线拉的很漂亮,布局应该不是很好,不过比我画的好多了

网友G:
总体看上去不错,还有些小细节要注意一下,比如走线的锐角、直角做一下处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丫,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块板就是觉得不顺眼!!!

网友H:
过分谦虚就是骄傲

网友I:
布的很漂亮。布局我觉得也可以。没有绕线。

网友J:
1、CPU旁的滤波电容走线可以再适当修改,原则:源 -> 电容 -> 芯片
2、LDO电源没必要离开最终用户那么远,当然电流不大时影响也小

网友K:
看完菜鸟的作品,我突然发现我应该是高手了!  世道变了

网友L:
看着还行,很工整。

过孔小了,
地线的十字架应该加粗一些,
布线后期应该多考虑下地平面的完整性,尽量做的更好些

网友L:
还有:
细线布完了后应该加焊盘泪滴,这个LZ没加

网友M:
画的很棒啊,我现在还只能画最简单的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回复,16楼所说的LDO在输出电流大的时候应离最终用户要近,这个我学习了,是因为电流如果大的话对电源线附件的信号形成干扰吗?线的设置本人是10MIL,扩孔的设置是20/10MIL,是太小了一点,还好板子还够大,可以调整大一些!
另外18楼所说的十字架是下图那个吗?那个敷铜自已形成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改粗,我直接画线上去了!另外地平面的平整性是???焊盘泪滴PROTEL99SE里面咋画出来啊,我怎么找了半天没找着!多谢各位啦,本人画的板都可以数的出来,应该在5块板以下,不是过分谦虚就是骄傲啊!确实没什么经验!

网友N:
这么复杂  慢慢看看

楼主:
哈哈泪滴我知道怎么弄了,在TOOL-TEARDROB里面。另外贴片的引脚上也要加上泪滴吧?如图所示!还是就针对插件而言,两个层都要加吧?

网友O:
这也是菜鸟级别的啊…………

网友P:
这只菜鸟真不一般,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这么好.;P

网友Q:
画的很棒啊

网友R:
感觉走线挺流畅的:)

网友S:
接口那里的线 画的粗一些

网友T:
布局工整,线也很漂亮。楼主谦虚了。

网友U:
画的不错,就是电源线和地线和比别的线粗点.很工整

网友V:
我K,菜鸟都能布成介个样子,叫哥这样的老鸟情何以堪

网友W:
我看不懂 555555555
向菜鸟学习!

网友X:
lz这块板做什么用的?

网友Y:
感觉不赖!

楼主:
这块板是一个实验设备上做控制的!

网友Z:
看上去还不错,比较漂亮,但是否好还要看电路图而定,电气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差分线?是否需要进行地的分割?等等

网友AA:
过孔3距离丝印太近,可能无法安装螺丝。

网友AB:
这还才鸟??没见过真正的菜鸟吧

网友AC:
挺工整的,呵呵

网友AD:
菜到这种程度  一般人菜不起啊

网友AE:
我确信我是个高手了,没看出问题~

网友AF:
真正的菜鸟都是用自动布线的,一脸的血泪

网友AG:
画得很好呀

网友AH:
最好,是做出容易生产的

网友AI:
什么鸟啊???????

网友AJ:
这个应该是有经验的菜鸟,哈哈

网友AK:
孔可以稍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