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呀——SH88F516问题集——外部晶振

楼主(2011-07-25):
背景:
SH88F516,外部晶振11.0592MHz,电容15pF两个。不分频即系统时钟=振荡器时钟。

使用UART0进行波特率测试(测试方法: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4800,9600,19200均没问题。但是波特率提高到38400以上时就会时不时的出现数据丢失。

请问一下各位大大,是不是晶振电容选的不对?

网友A:
太快,一般用9600

网友B:
不可能,你自发,自收,就算波特率有误差,也不会产生影响。
是不是你的txd or rxd上面有电容啊,给滤掉了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数据处理不过来了,太快了。

网友C:
串口通讯丢数据与系统时钟选用的电容拉上关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检查发现了问题是晶振焊接的不好,导致晶振起振有问题。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