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IC16F88X系列,买什么开发板好

楼主(2011-07-25):
小弟是新人,整备学PIC16F88X系列想买块比较好用的开发板,高手给点好的建议!

网友A:
PIC的IO口基本都是兼容的,你可以选择和它封装一样的开发板,然后把芯片直接换成88X即可。

可以看官网或者代理商有没有,现在很少有人做PIC开发板,因为资料非常全,大家基本都不需要开发板了。

网友B:
一般的开发板都可以
pic、AVR的开发板都不像 51 、ARM 那么多,你只要51入门了,学习PIC很快的,网上资料例子很多,
如果不买开发板的话,可以用MPLAB + proteus 也可以

网友C:
开发板无所谓,要注意编程器,K150好像下不了88X的芯片(至少我没见到),可以到陈学乾那里看看。他的网址WWW.PIC1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