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5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下面是LM2576系列5V输出版本,请教的是,我将所有的地大面积铺铜可以吗?这样对电源的性能有影响吗?资料上说要单点接地,我这样可以吗?

楼主:
重新布局了下。

楼主:
0.8mm的走线
未加泪滴
查看了下资料,说大面积铺铜,只要阻抗为0即可看做单点接地,我做的是感光板,覆铜的单面板,不知道这样可行不?还没有做出实物。

网友A:
单独你这个板子,GND无所谓,
建议十字GND 加宽点。

楼主:
4# jjjyufan 那如果是要做别的模块的电源部分,那应该是要单点接地吧?

网友A:
如果和CPU 或者其他模拟或者数字电路一起,最好是单点,或者加个磁珠
因为你现在做模块,外部引线的 ,这点可以忽略,毕竟有了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