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5不能下程序

楼主(2011-07-25):
刚开的板子,前几天能用,现在却下不进去程序了。。。lm flash提示,programming timeout。。。能够在ram运行,,排除jtag出错

网友A:
下载工具是什么?使用lmflash programmer的unlock功能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没有用,用IAR下载不行,lmflash programmer也试过了,程序超时。。。
解锁也试过了,不是被锁了。芯片是lm3s9b95c5版

楼主:
TI的tempest终于迎来其最终稳定版本C5版,将于近期量产,但相关的调试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还无法完全支持C5的tempest芯片。

为了使开发工具支持C5版本,TI将为不同开发环境提供一些更新补丁。如果不更新这些补丁,您将无法使用C5芯片进行debug。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楼主:
发现还是不行。。。flash坏了?

网友B:
围观一下!
楼主用得什么下载得? LM LINK吗?

楼主:
自己用ft2232做的一个。。。那个下载器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您与德州仪器中国产品信息中心联系。我们已经收到您的问题,并且给您的问题分配了一个方案号SR#1-681886098。

估计您是碰到了9B95的芯片BUG--flash 仅有100次烧写寿命,建议换块芯片试试。

关于此BUG,请参考下面说明3.6章:

http://www.ti.com/cn/litv/pdf/spmz537h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用ftdi的工具,用lm flash programmer 调试其他的东西有问题吗?需要用最新的lm flash programmer 1218 版本以上才支持c5 芯片。这个芯片的flash 虽然用的flash 技术 是第三方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出错。只有几十个ppm 的概率。

楼主:
编译器已经更新到最新版了,还是不行

楼主:
lm flash programmer调试其他的板子都没有问题,可能是之前写pwm波的时候,,由于没有考虑到溢出,连续烧写很多次的时候flash出错了

网友D(2013-01-24):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是把JTAG的config中自动寻找ID的对号去掉,或者更改keil4中的设置debug中的max clock,最开始也认为是flash 坏了,我用的是9b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