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5):
萧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关断速度快,多用于开关电源整流。
稳压二极管根本不考虑正向使用,总是反向使用在击穿状态,需要考虑的是稳压值、温度系数及耗散功率等等。

网友B:
我想问问看,为什么说肖特基是用在高频的地方?

网友A:
3楼:
萧特基二极管是“可以”用于高频(数十到数百kHz),不是“必须”用于高频。
你要用于低频也没什么不可以,成本高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