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求医,,,,,急!!!!

楼主(2011-07-25):
我这块12864是不是坏了呀?我按照资料上的该接地的接地,该接电源的接电源,它一下都不亮,换了好几种接法还是没反应。最后无意将LEDA和LEDK这两个接错了,将LEDA接了地,LEDK接了高电平,这下亮了,但只是亮啊,也不显示字格样式,只是整个屏幕亮,对比度调着也没反应,写进程序也没反应。资料上是让LEDK(20脚)接地,LEDA(19脚)接高,而且我看所有12864都是这样,为什么反着接会亮啊?怎么回事呀?型号是HS12864-12.求解!求救!弄了一上午了,急啊!

网友A:
LEDK只是·背光
1. 检查其他接线
2. 检查程序

http://wenku.baidu.com/view/c41dca0590c69ec3d5bb75a5.html

网友B:
LEDA和LEDK不接,仅背光不亮而已,不影响液晶工作。
液晶工作的第一步,是让液晶显示出来一些东西,哪怕全屏都是黑的,或是花花乱乱的一些点或划(上电时可能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t叔啊!久闻大名呀!..........可没下载程序前就一下也不亮是不是可以排除程序的错误?

楼主:
LEDA和LEDK不接,仅背光不亮而已,不影响液晶工作。
液晶工作的第一步,是让液晶显示出来一些东西,哪怕全屏都是黑的,或是花花乱乱的一些点或划(上电时可能就是这样)。 ...
引用 网友B:

可我这啥也没,:'(

网友A:
你调一下v0对比度电压看,有时这个电压太偏了会什么也看不见的

按照示例程序及接线试,应该会点亮的.

网友B:
5楼:
6楼老tyw说的“对比度电压”,是全黑(至少灰色)的条件。
调调看,出现“点”再说下一步(不必加什么信号,只需要加上电源)。12864是点阵屏,应该能够看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啦!:)

网友A:
先百度,找到度娘版的" HS12864系列中文图形液晶模块说明书.pdf ",嫌使用不便,就用狗狗搜" HS12864系列中文图形液晶模块说明书.pdf ",耐心点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百度下了好几个,都没这个好!哈哈。。。这个似乎权威些!

网友C:
t叔可是著名的搜神:lol

网友D:
这个好啊,学习一下!

网友E:
按照6楼的方法做,没问题。我当年用一块点阵液晶屏就是一直看不到东西,最后看着万用表一直把v0调到自己都觉的很太高了。结果一切ok了。原来从一开始软件硬件就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