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无正文)

网友A:
A: 基准
形位公差

http://wenku.baidu.com/view/4658b8fa770bf78a6529547b.html

网友B:
哦,这是机械行业制图标准。
电工不能只知道本行业的知识,其它行业多多少少也要涉及一些。

网友C:
:D,LZ一看就是没有机械制图的。

不过自己描画这那些箭头,再找点机械制图的资料看看,还是比较容易的。

w:引脚宽度

网友D:
画个三维图,PCB上显示更为直观

网友A:
V,W是形位公差代号,公差值在lz的图下列表中有,为0.2
最右那个A是指相对于方框里那个A的对称度公差为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