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加外部上拉引脚被短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5):
您说的引脚短路,是哪和哪短路,没有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假如是P1.0、P1.1两脚,原来接外部上拉,现在改用带内部上拉的单片机,即使关掉上拉使能(外部上拉电阻还在),P1.0和P1.1两脚是短路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您好好检查一下您的电路,两个管脚不可能自己短路的,管脚是与地短路,还是与电源短路?或者只有他们两个管脚自己短路?您用万用表好好量量,并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C:
楼主再好好检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管脚之间短路,这个电路之前用的是149,后来换成249,仅仅是单片机换了,其他地方未动,单片机我是用转接板焊在板子上的,所以能更换,电路确认过了,没问题,而且换回149就正常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把相关部分的原理图贴下吧,上拉应该不会引起短路,上拉电阻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