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 算法

楼主(2011-07-25):
测量有效值 用AD取样再用FFT算法求得 实部和虚部 有效值怎么得? FFT真的很难理解,有什么好的书籍,望推荐,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做过,只能路过了。

不过,FFT最好的书籍估计是高等数学了,呵呵,基本知识都在高等数学书本上了。

网友B:
测量有效值?什么有效值?
通过用AD取样再用FFT算法求得 --- 实部和虚部,对应着相应频率的最大值。

网友C(2011-08-29):
如果实部为a,虚部为b,则复数可以表示为a+bi,其幅度为sqrt(a^2+b^2),相位为atan(b/a),可以求出每一个频率分量的相位及幅度。真有效值为各个频率分量的平方和再开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