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执行GPIOE->BSRR= 0xFFFF;代码所需的时间。

楼主(2011-07-25):
我编写的程序中有如下代码,将STM32的时钟设为72M时使用示波器测GPIOE教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在150nS左右,也就是说执行GPIOE->BSRR= 0xFFFF;//所需的时间就要150nS了,这个是不是太长了呢?请教STM32代码执行的时间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GPIOE->BSRR= 0xFFFF;//输入端设为1
GPIOE->BRR = 0xFFFF;//输出端设为0

网友A:
STM32代码执行的时间请看ARM公司的Cortex-M3手册。

楼主:
非常感谢香水城的回复,,,请问我想问的问题在Cortex-M3手册的哪部分可以找到呢?能否简单说一下呢?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是简单找过Cortex-M3手册上的内容才上来发问的。。。

网友A:
非常感谢香水城的回复,,,请问我想问的问题在Cortex-M3手册的哪部分可以找到呢?能否简单说一下呢?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关指令运行周期的部分。

网友B:
这根本不是代码时间问题吧?这是总线时钟问题。。。作为F1系列的GPIO的最快翻转速率是18M左右(F2系列按手册说可以到60M)。也就是说如果你把F1的GPIO速度设在50MHZ的话,你可以观察到差不多50ns的反转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