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调节液晶对比度问题

楼主(2011-07-25):
F4152使用3V的4COM的字段液晶,第40引脚P5.3/R03直接接地,第43、42、41引脚按数据手册接入三个1M电阻,单片机电源是3.3V,这种情况下如何调节LCD的对比度呢?
试过使用内部的电荷泵,设定泵电压为2.96V,但鬼影还是比较明显,调低泵电压,感觉变化不大,还是有鬼影。

英文手册看得不是很懂,我理解是有四种供电方式:使用外部电源(VLCDEXT = 1)、使用内部电荷泵(VLCDEXT = 0,VLCDPEN = 1,VLCDx > 0)、使用单片机电源AVcc(VLCDEXT = 0, VLCDx = 0, VLCDREFx = 0))、使用外部参考电压(VLCDREFx = 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哪位朋友知道具体的调节对比度的方法,还有不同电源方案下的引脚接线方法和寄存器配置参数??

网友A(2011-08-30):
我使用内部电源,不开荷泵,只有电压低到2V时采用鬼影,另外,液晶是有角度的,且可视角度较小,离开这个角度,无论如何都是有鬼影的

网友B:
可以通过调节R03来调节对比度
鬼影和液晶角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电源要么是单片机电源,要么就是电荷泵了,您的单片机电源电压是几伏的?液晶额度工作电压是几伏的?
不是液晶视角的问题,我用6 o‘clock的,但从各个角度看都有鬼影。

楼主:
回复 网友B:
R03由于当初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已经被我直接接地了。
我从各个角度看都有鬼影,可以认为现在鬼影主要是电压高造成的。

网友C(2013-08-30):
我也是这款单片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跪求怎么调节LCD对比度

网友D(2013-11-02):
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使用电源类型在那里设置啊

网友D:
另外问一下,R03有典型值吗?

网友E(2014-04-15):
楼主,您的液晶鬼影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分析

网友F(2014-11-24):
楼主有4152的英文手册吗?发一份来看看245741116@qq.com

网友G:
参照学习的吧。。。这个我还没用过的。

网友H:
关于这个的我也参考的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