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抄表

楼主(2011-07-25):
一个项目需要红外抄表通讯,载波频率是38k左右,下载了一份国标,有些问题请教下做过的牛人:
1.载波频率的占空比是多少?1/2或1/3还是其他?
2.数据位0是全载波,数据位1为空(没载波),假定通讯为1200,数据位0就是连发833us载波?

楼主:
怎么没人帮解决啊
分都送不出去

网友A:
如果抄表的工具也是你自己做的话 ,那无论是1/2还是1/3都无所谓

网友B:
以前做过遥控器,占空比1/2还是1/3是随自己定义的吧,0用全载波表示的话,发数据0就是发送载波,时间根据波特率计算即可

网友A:
一个项目需要红外抄表通讯,载波频率是38k左右,下载了一份国标,有些问题请教下做过的牛人:
1.载波频率的占空比是多少?1/2或1/3还是其他?
2.数据位0是全载波,数据位1为空(没载波),假定通讯为1200,数据位0就 ...
引用 楼主:

1、印象中似乎是1/3
2、印象中似乎是UART和38K载波叠加后发射,接受时剔除掉38K后剩下UART数据,如果是UART数据0的话,则基于UART的编码方式,有启动位、停止位等、而且一般似乎不可能单字节发送,如果是报文发送的话,即使数据部分是0,但地址位,数据长度位,校验位等也不会为0,所以,此种情况下可能依然不是全载波,至于数据为1为没有载波,肯定更加说不通,没有载波时,收发就已经没意义了。

网友C:
载波目的是为了给遥控器省电,主要没有限制,占空比当然可以自己定义了,1和0的定义是要用不用高低电平组合的,而不能单独的认为1就是有载波,0就是无载波,数据协议也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当然要比较适合解码,适合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