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wuyi能否进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1-07-25):
我在你的博客中看到一篇博客:“廉价的PT温度传感器测量电路”

你图中的那两条黑线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将PT1000的接地断与R10一端相连同时与地相连吗?那么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那个黄色的模块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1、那个黄色的方块是短路跳线。
2、那个可调电阻是PT1000传感器
3、那个黑线的意思就是当不想要旁边的1N4148二极管的时候,可以用跳线短接

网友A:
那两根黑色线的另一层意思:

当要考虑PT1000的接线长度对测量产生的影响时,但又不想用通常的电流源方式,可以把那4线制PT1000改成三根线装在同一端,然后接在1N4148的两端,呵呵,效果肯定远不如恒流源方式好,但关键是成本便宜。

楼主:
1、1N4148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2、R10取值为820,为什么不取1K呢?
3、电路的工作电压好像没有说,是否使用了负电压呢?

网友A:
主要利用的就是同样的线材,在长度基本相等的情况下,阻值也基本相当,没什么高难计算,就是投机取巧而已。

网友B:
6# yewuyi 叶大师,R13取10M这么大的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A:
6# yewuyi 叶大师,R13取10M这么大的电阻是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B:

那是随便放上去的,表示阻抗很高,一般接200K以上即可。

楼主:
叶侠,你没有帮我解释这个问题:
3、电路的工作电压AVcc好像没有指定值,TLV2252是否连了负电压呢?

网友A:
叶侠,你没有帮我解释这个问题:
3、电路的工作电压AVcc好像没有指定值,TLV2252是否连了负电压呢?
引用 楼主:

1、这个电路肯定不需要双电源给TLV2252供电的啊,所以,负电源不需要。
2、AVCC指的就是A_VCC,A的意思就是模拟,也就是说接模拟部分的VCC,和TLV2252的VCC接在一起

;P ,这还要解释的这么清楚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得嘛。

楼主:
AVCC指的就是A_VCC,A的意思就是模拟,这个我明白,你在使用这个电路时,AVCC是几V?5V?还是9V?

网友A:
AVCC指的就是A_VCC,A的意思就是模拟,这个我明白,你在使用这个电路时,AVCC是几V?5V?还是9V?
引用 楼主:

5V或者3.3VDC都可以,9VDC一般没必要吧?

楼主:
谢谢叶大侠!我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