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负基准电源 ±0.1%

楼主(2011-07-25):
有没前辈能给个参考

-5V以内高精度负基准电源 ±0.1%   ±0.2%   精度的。

网友A:
TL431即可使用。

网友B:
TL431不是2.5吗
需要外接运放电路反向下?、
何形式

网友A:
3楼:
不必外接运放反相。
TL431是并联稳压器,稳的是其两端之间电压,用于产生负基准电压和用于产生正基准电压是一样的方法,仅需要将限流电阻接到负电源上去。
至于产生非2.5V的电压,靠TL431的分压电阻实现。

网友C:
TL431没有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D:
用AD586可以,最好的后缀(M)可以到0.04%,后缀T、L、B可以到0.05%,后缀K、A可以到0.1%。
三端的,尽管是正基准,但很容易出-5V,数据表里有典型电路:

另外,MAX6350更可以达到0.02%的初始精度。

楼主:
哎  看来基准电源选起来还是有技巧的、让楼上见笑了。现在就串联合并联型原理上的区别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D:
简单说,串联型要三端用法,一个地、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可以两端用法的是并联型,类似稳压管。AD586是串联型的。

另外也可以选用LT1021C-5,性能也很好,也是串联型的。我买过一些LT1021-7和LT1021-10,感觉很不错的,其中LT1021-10也是串联型的,但可以做并联型使用(2端稳压管用法)。

网友E:
积分不够啊

网友F:
TL431 基准是0.125V好像

网友G:
部分基准源

网友D:
楼上所列这些基准,除了REF102外,其余的都是低精度的、大部分是带隙的。带隙的基准,老化大、噪音大。

高精度的基准,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包括X6008、VRE100、AD587、LM369、LM399,这些都是深埋的。另外,还有一个超级基准,LTZ1000。

网友H(2013-01-13):
LM399,LTZ1000都是高精度的基准源。

网友I:
现代CMOS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其噪声特性不比掩埋齐纳管差多少,齐纳管本伸就是个可观噪声源,ADR系列带隙与AD58系列噪声很接近。

网友J:
各位说得不错.

网友K(2013-10-12):
看来基准电源选起来还是有技巧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哎  看来基准电源选起来还是有技巧的、让楼上见笑了。现在就串联合并联型原理上的区别还是不太明白。 ...

串联电压源,误差执行器改变的是电压,并联电压源误差执行器改变的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