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测试怎么直流阻抗是0欧啊,有点想不通?

楼主(2011-07-25):
1:测试A(万用表负)点到B(万用表正)点 在上电后测试其电阻为0,为什么啊!
2:测试A(万用表正)点到B(万用表负)点 在上电后测试其电阻为无穷大,为什么啊!
我的供电电源为24v/10A AC/DC的开关电源。

网友A:
上电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你想要小万用表的命?

楼主:
为什么啊?不理解啊,大哥解释一下啊!

楼主:
这是个电源防雷的电路,maychang大哥给我讲一下原因啊!

网友B:
为什么啊?不理解啊,大哥解释一下啊!
引用 网友C:

自己想一想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楼主:
说明一下,我的B点和电源是共地的,就相当于24v的电压加不到TVs管D2上,怎么能损坏万用表啊!

楼主:
是不共地的!

楼主:
   这是电路的原理图。大家都分析一下,我测试24v电源和那个防雷地之间有30mA的电流,这个也不理解啊!没有回路啊,怎么存在电流?

网友D:
LZ你确定你的双向管器件用对了吗?不是用的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E:
楼主,听maychang叔叔的话,别那样测了,先别问为什么了,记住别上电用万用表测电阻就行了

网友F:
1:测试A(万用表负)点到B(万用表正)点 在上电后测试其电阻为0,为什么啊!
2:测试A(万用表正)点到B(万用表负)点 在上电后测试其电阻为无穷大,为什么啊!
我的供电电源为24v/10A AC/DC的开关电源。70705 ...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
1)数字万用表测电阻的等效原理是用一个微小的恒流源激励被测电阻,测量电阻上的分压是多少,再除以激励电流就是电阻值了。
2)因为你这里Vab恒为正电压!
3)实际上第一种测试结果应该得出“负阻值”,因为不可能出现“负阻值”,所以用零来代替。第二种测试结果是无穷大推理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