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导热性能差(保温好)的灌封胶?

楼主(2011-07-25):
要求:
常温24小时内固化,
固化后胶体容易撕下来方便器件维修,
导热能力差(保温好)

一般的都是要求导热好,我这个要求导热差。。。好像难找啊

网友A:
聚氨酯泡沫。
但不容易撕下。

要求容易撕下,何必要求固化?填些保温材料不就行了?

楼主:
中间有个需要制冷的器件,其结构比较小,需要填充的地方结构不规则,保温材料不好填,填好后没法做到完全密封,所有有些地方会结露。

热熔胶的导热性如何?查了一下,没有找到到热熔胶条的导热系数。也不用导热系数特别低,小于0.3就不错了

网友B:
先蒙一层保鲜膜,再用发泡剂灌封

网友C:
硅胶,PCB灌封聚氨酯胶均可.

玻璃胶也行.

容易弄下来,强度自然就低,以上三个保温性都还可以,热溶胶不行,

网友D:
直接用薄片泡沫塑料填平,然后硅胶.

网友E:
这个...

直接发泡剂一灌,不就行了?

楼主:
普通的发泡胶不易清除
网上看到道康宁的3-6548,是发泡硅胶,容易清除,不过是建筑用胶,不知道哪里能买。。。

网友C:
到物资市场买玻璃胶,或者当地的五交化公司,甚至那种卖灯泡等水电杂货铺都有的买。

只要对强度要求不高,玻璃胶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