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 简单问题

楼主(2011-07-25):
如图:我想将 P2_7 连到 那与门的输出端,就像上面的 P2_1 和 P3_1 一样,谁能帮个忙!谢谢!!!

楼主:
工程在附录里,这就是 CY3253 的工程文件,谢谢,要是连接不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动态重配置除外!!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还是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要是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希望你也说一下,那我就早作打算,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楼主:
To:7#  jxin
估计是我的问题没说清楚。
我想 P0_1  ,P2_1 ,P3_1 还有 P2_7 都连接到 DigBuf Output1 和 PWM CompareOut 相与的输出端,你这样只有 P2_7连上去了,其他的都没连接上去!!谢谢你热心的回复!!

网友A:
哦, 那是不可以的,必须是P0_1  ,P2_1 ,P3_1 还有 P2_7? 可以P0_1  ,P2_1 ,P3_1 还有 P1_1?

楼主:
To:6# jxin
谢谢你的回复,在这工程里 ,P1_1不是被LCD 占了么!

网友A:
哦, 那P0_5 或P2_5呢?
P0_1  ,P2_1 ,P3_1 . P0_5/P0_1  ,P2_1 ,P3_1 . P2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