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厚度问题

楼主(2011-07-25):
请教大虾,双面板的厚度是怎么确定的,都和什么因素有关系?还有覆铜厚度?

网友A:
双面板厚度根据机械结构
铜是根据对电气属性的要求

网友B:
路过,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C:
找个板厂,打个样,顺便和板厂的工程师电话沟通下,这些问题就变为你的知识了。

网友D:
主要是结构和器件重量,主要是要考虑的是板子强度,要能承受的住

网友E: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是过孔加工能力,越厚的板过孔越难做小

网友F(2011-08-27):
2楼正解

网友G:
当然和结构有关系了,结构要求做多厚就要达到要求,不然厚了就不能装,薄了就达不到强度或装配不到位

网友H:
1.6的可以了

网友I:
厚度当然跟结构有关